电机安装座

楼主(2022-09-30):
大神请教一下 电机安装座两个孔距太小有什么坏处么就是一块板可以装两种机座号的电机 但开孔太近 只知道最小孔距 但不知道为什么孔距不能太小
简图

楼主:
打比方就是一块板即可以装机座号250,也可以装225的电机,但板上两个电机底座的安装孔太近了,有影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比方就是一块板即可以装机座号250,也可以装225的电机,但板上两个电机底座的安装孔太近了,有影响么

凭借经验,不影响固定强度即可。如果非要纠结的话,就做有限元分析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借经验,不影响固定强度即可。如果非要纠结的话,就做有限元分析咯

凭经验就是孔距太小了,做可行性分析,但我翻了不少资料,并没有说孔距太小有什么害处

网友:
一般孔距大小是考虑同时安装的工艺性,螺母都拧不开(扳手空间不够)肯定不行吧
但两个规格的电机安装孔肯定不会同时用的,所以一般无所谓距离,除非相邻孔贯通了,那得考虑安装时必须配足够大的垫圈(参靠槽孔)

网友:
这个机械手册上有介绍,只是开孔距,
没记错的话应该说孔边距不小于孔径的2.5倍,

网友:
应该是影响安装板的强度。我在一台机器上看到一个电机板,在电机运转过程中变形,上下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