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求助有没有满足要求的材料?

楼主(2022-09-30):
有什么低成本材料能满足具有塑料的稳定性、木料的易获取易加工性且轻量化的材料吗?最近厂里接了个活是一个装人影火箭的箱子。以前一直是使用的木架,但是木架容易开裂,一开裂就无法使用了。国家做这个生意的都是选用工程塑料,因为用量大,我们这边总是接单件的活,感觉没法活了。外形尺寸定好装填数量固定卡住尾翼的地方拒绝硬接触。

网友:
lz能否简化图纸?
薄板可以堆叠加工,中间的6孔板也搞成带弹翼的,
底板就不用开孔了,没必要露出弹头吧?

网友A:
4立柱还是选用角铁或者角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立柱还是选用角铁或者角铝吧

铝材都有些太重了,我在想箱体做加强,内部直接做三个固定板。

楼主:
要开模的做不起呀,这个多是单件非标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开模的做不起呀,这个多是单件非标定制。

量少肯定不能开模

网友B:
整理一下各类产品的包装尺寸需求,看有没有可能把包装结构件尽量做成统一的,然后直接固定产品的零件搞成非标的,与结构件装配成整体。这样包装结构件就可以使用工程塑料开模,固定件可以使用金属

网友(点评):
木架开裂可能与你使用的木材有关系,也可能与你设计的结构也有关系。单件或小批量的运输方式与大批量还是有差异的,包装结构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理一下各类产品的包装尺寸需求,看有没有可能把包装结构件尽量做成统一的,然后直接固定产品的零件搞成非 ...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这不是包装使用的,怪我没说清楚,这是转运用的,路况复杂放置于车内,外部有金属保护壳,内部需要提供支撑与稳定弹体,这是重复使用。

网友(点评):
金属外箱+珍珠棉内衬,珍珠棉剪裁很容易,但是有点小贵。而且重复利用次数有限制

网友(点评):
我还是考虑不周,珍珠棉尺寸过大的话,缓冲可以,但支撑作用有限。复杂路况可能效果欠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这不是包装使用的,怪我没说清楚,这是转运用的,路况复杂放置于车内,外部有金属保护壳 ...

环氧树脂板如何?

网友: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木材不行的话就:电木,尼龙,赛钢这些。

网友:
三合板,需要支柱就板条叠加打钉子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木板容易搞一些,想办法处理下开裂问题。比如说金属包边,可以做成标准件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