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尼龙吗?

楼主(2022-09-30):
图纸要求黑色尼龙,工厂加工的零件碎裂后成这样了,请教一下这是什么材料啊?碎裂的地方像玻璃一样,整体呈半透明状。

网友:
尼龙加玻纤吧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没加玻纤,玻纤透明度不会这么好

网友A:
尼龙不会透明,聚四氟乙烯吧?

网友(点评):
纯尼龙似乎可以做到半透明,增强(加了填料)的才是完全不透的

网友:
尼龙也好几种牌号,出图纸不指定牌号吗?

网友:
我见过加工厂猜材质的,抄机党猜材质的,万万没想到,还有出图的人猜材质的。

网友:
燃烧鉴别法:尼龙火焰上黄下蓝,噼啪起滴成纤,离火后能自熄(不冒黑烟),有一股燃烧角质(指甲、头发)的气味.

网友:
看上去像尼龙的,但实际是什么不好判断啊,PVC和亚克力都可以有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龙不会透明,聚四氟乙烯吧?

聚四氟乙烯    肯定不是   除非全是回料做的    就算回料做的四氟  断裂面也不会呈现玻璃状呈现玻璃状 说明硬度很高  哪种硬塑料

网友:
买尼龙,不是这样的

网友(2022-11-29):
是不是树脂

网友:
看起来不像尼龙,如果是透明尼龙,成本相对更高;
应该是PC或者PMMA染黑,PMMA更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