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减速机对比行星减速机如何??

楼主(2022-09-30):
我们这个行业一般在负载较大的精准定位时  经常选择台湾传仕的摆线减速机,我用过行星减速机,确实在负载稍大时   伺服定位不准确
摆线减速机个头大,看着就比较扎实,结果今天仔细看看输出扭矩表,两者好像没啥差别........      也不知道减速机的齿轮干啥吃的

网友:
要扭矩大用RV

网友:
因为齿轮有间隙所以定位不准确吧?

网友:
8速比的当然没优势,因为10内,行星一级减速比,但是你10以上,这摆线就有区别了。摆线还是单级减速,精度还是一样,行星就要2级减速,间隙就更大了

网友:
没研究过,一般都是行星减速吧。

网友:
需要 精准定位 还是要用 行星减速器

可以看看 库卡机器人 人家可以负载1.5吨 而且精度也有保证。人家就用行星减速器

网友:
   啥便宜用啥‘’

网友:
大佬RV的模型 是在哪里选型啊

网友(2023-08-15):
楼主做什么设备,有没机会合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