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齿轮热处理

楼主(2022-09-30):
今天两位工程师争执齿轮的热处理,其中一位说 我们是轻载慢速场合,用45#调质即可,不需要淬火;
另外一位说我们先前对齿轮的处理都是45调质然后淬火,不需要磨齿,只要你是7,8级齿轮,不需要磨齿,如果是6级以上齿轮,淬火后需要磨如果是链轮,那么肯定是需要淬火的
有点意思啊

网友:
调质不是淬火+回火?

网友:
这样说吧:
齿轮淬火不磨齿工艺,如果不是专业的齿轮制造商,只是小作坊加工(当然也有可能是精致的小作坊。),那么7,8级精度根本达不到,就算是专业的制造估计也达不到(是不会用这样工艺去做,劳心劳力,质量还不稳定)。
这里面要考虑到,淬火前滚齿精度提高到6,7级(这精度一般都是采用磨齿工艺的了),然后考虑淬火变形,变形后齿轮精度是多少,就是成品精度了。

网友:
调质包括淬火,作为齿轮来说,需要齿面表面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