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文件

楼主(2022-09-30):
用SW2021打开step文件(装配体),断开链接,保存装配体时勾选全部零件,文件夹里就只有装配体,子零件倍保存到哪了。

网友A:
截图看看是不是虚拟零件?

网友:
断开链接是谁操作的,你既然都断开链接了,还惦记着零件,那你断开链接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看是不是虚拟零件?

你帮忙看下,如图文件夹中只有装配体。

网友A:
|zhuxiahua发表于 10-01 21:06
你帮忙看下,如图文件夹中只有装配体。

不是看文件夹,看你导入stp后软件设计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看文件夹,看你导入stp后软件设计树

设计树里面有子零件,我在想这个子零件保存到哪里去了。

网友A:
|zhuxiahua发表于 10-02 09:25
设计树里面有子零件,我在想这个子零件保存到哪里去了。

不是说了吗?从左侧设计树能看出是不是虚拟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了吗?从左侧设计树能看出是不是虚拟零件

好的,那怎么样能让虚拟件变成能保存到文件夹的零件?

网友:
|zhuxiahua发表于 10-02 18:10
好的,那怎么样能让虚拟件变成能保存到文件夹的零件?

打开虚拟零件,另存,把文件名中的‘’^‘’符号和后面的文字都删除,就可以变成普通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