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图中直径的标注

楼主(2022-09-30):
圆的直径要尽量表在非圆视图上吗?个人感觉感觉表在圆的视图上也挺清楚的,望解答

网友A:
图纸的标注首先要确保表达完整,不能漏尺寸标注,
接下来就是尽可能让人能看懂你的图,

工程图出的多了,也见的多了,你会发现工程图还有美观一说。所谓美观,就是用尽可能少的视图表达清楚了零件结构,而且像画画一样,图框内没有留白,也没过显得所有的内容挤在一处,图纸布局合理,看着赏心悦目。

你说的直径标注到圆面还是非圆面,其实都可以,灵活处理,能让人一看看清楚就可以。

网友:
我手里没有机械手册,查一下工程图尺寸的国家标准就一清二楚了,里面有详细的规定,关于直径的标法。

网友:
这个没有一定,由画图的决定。

网友:
有两种情况,
1.轮廓直径,机械制图标准里面好像提到标注到非圆视图上面,更加直观一点,
  但现在用SW出工程图,多数标注在圆上,方便、快捷。
2.沉孔类直径,机械制图标准提到要标在圆上,SW一键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的标注首先要确保表达完整,不能漏尺寸标注,
接下来就是尽可能让人能看懂你的图,

感谢解答

网友B:
|hl90发表于 10-01 14:55图纸的标注首先要确保表达完整,不能漏尺寸标注,

接下来就是尽可能让人能看懂你的图,

工程图出的多了,也见的多了,你会发现工程图还有美观一说。所谓美观,就是用尽可能少的视图表达清楚了零件结构,而且像画画一样,图框内没有留白,也没过显得所有的内容挤在一处,图纸布局合理,看着赏心悦目。

你说的直径标注到圆面还是非圆面,其实都可以,灵活处理,能让人一看看清楚就可以。
最近审图有个体会,视图的数量不要去可以追求“尽可能少”,因为理论上来说一定会有一个最少数量的表达方式,但往往会黑看图的人带来困难,一不小心别人就看错了,这虽然是看图的人没看仔细的问题,但适当多加视图是可以避免的。(说起来蛋疼,我说不服出图者补充视图,预见了制作者有出错的可能还真出错了,导致返工,然而出图者还跟没事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审图有个体会,视图的数量不要去可以追求“尽可能少”,因为理论上来说一定会有一个最少数量的表达方式 ...

我一般出图都是两个视角的图,复杂一点的各种剖,但是一定会放一张三维,如果工程图看不太明白,还有三位做做辅助。

网友C:
|hellodaniu发表于 10-03 22:00最近审图有个体会,视图的数量不要去可以追求“尽可能少”,因为理论上来说一定会有一个最少数量的表达方式,但往往会黑看图的人带来困难,一不小心别人就看错了,这虽然是看图的人没看仔细的问题,但适当多加视图是可以避免的。(说起来蛋疼,我说不服出图者补充视图,预见了制作者有出错的可能还真出错了,导致返工,然而出图者还跟没事人一样。。。)
生产人员容易产生误会的,甚至需要尽可能的明确方向,用于生产的图纸和理想中的完美图纸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目前我国的一线操作人员水平不足,看图生产很容易出现生产问题,尤其是镜像件。
在一线员工水平不足的情况下,设计人员就需要增加工作量,努力画出 傻瓜图纸 ,尽可能从设计标注的角度减少可能出现的生产问题。
简单来说,从制图角度看,图纸没问题,但是生产过程中容易犯错出问题的时候,这张图纸就是不合格的,至少是不适用于生产的。这跟当年中国造原子弹是一样的,制造过程要基于当前的工业水平,而不是盲目提升制造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产人员容易产生误会的,甚至需要尽可能的明确方向,用于生产的图纸和理想中的完美图纸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

学到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