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和铣床

楼主(2022-10-01):
这两个有啥区别? 经常听说铣槽 镗孔 是不是圆孔类的零件精加工都是用镗床来加工? 槽类的的零件用铣刀来切割出来?
  如图所示的两个O型圈沟槽应该用什么加工方式

网友:
其实也不是分的很细,尤其数控化以后,这个槽都可以的,看公差要求了

网友:
镗床比铣床精度高,功能多

网友:
你这加工工艺都不懂,下车间吧。

网友:
推荐去看一本《机械制造工艺学》

网友(点评):
学校没开这门课?

网友:
左边镗,右边铣,右边的如果能装夹,可以车

网友:
也可以车啊

网友:
原则上你图纸上的那个部分,车、铣、镗都能加工,你得看尺寸精度还有装卡方式更适合什么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