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套需要加油润滑

楼主(2022-10-01):
如图所示,齿轮传动,轴两端支撑用的是铜轴套,需要留加油孔?  如果往里面加油,由于轴和铜套之间示H/h配合,油能加进去吗?  加进去的话会从轴端流出来吗?
可以不加嘛? 能否免润滑设计这里?  如果转动轴个轴套就需要油润滑,太麻烦了

网友:
铜套都要加工油道,铜套要润滑是建立在滑膜上,

网友:
手动加油润滑,自动加油润滑。。。

网友:
你去看看冲压机的曲轴铜套。

网友:
看图油孔的位置,应该是轴套外侧和基座孔是过盈配合,轴和内圈如果传动不精密,可能是过度配合,如果精密一点,就是过盈,轴和内圈摩擦的过程中内圈发热,轴作为钢材和铜套的线胀系数不同,所以热胀冷缩后会有空隙,油会进入夹层。

我的理解如上。

网友(点评):
铜套内应该有油槽吧~~~~~~···.

网友(点评):
那就是在零件图上会有表达槽

网友:
不加是不好的,肯定会出事

网友:
不加油用不了多长时间吧。除非是镶嵌固体润滑材料,并且速度和负载都小。

网友:
不是有自润滑轴套吗?网上搜

网友(2022-11-08):
发动机粘瓦,就是铜套不用润滑的下场。
高速必须润滑,还得是油润滑,参考发动机曲柄连杆。
低速重载可以是脂润滑,参考履带起重机、挖掘机。
再低速轻载可以石墨铜套自润滑。
另外铜套是在壁厚上加工有油槽的。

网友(2023-01-07):
需要加,一定要加

网友:
有一种石墨铜套

网友:
我加一点试试

网友(2023-03-01):
铜套内孔或者外壳上都会开储油槽的
或者采用高力无油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