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件加工

楼主(2022-10-01):
一般我们设计机器的时候很少会用到铸造件,刀对于一些特殊形状的零件还是需要铸造出来再加工,那么第一次做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需要去所谓的开模? 费用很昂贵
   如果数量只有一个,那开模就不划算了,哪些零件一定需要铸造或者开模去加工呢? 非标自动化的设计里 有哪些零件是铸造件和开模件呢

网友:
铸造也好注塑也罢,也有些低端模具,砂模什么的,一次性使用/极少次数使用,不是说一定要cnc开注塑模那种一套模上万。

网友(点评):
非标机的话,几乎没铸造件的吧? 能上铸造了,得有一定批量的非标机了,没国家标准也有行业标准了都。

网友:
现在铸件可以使用泡沫消失模,这个一般铸件厂都不收费的,费用 也很低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

网友A:
|kayex发表于 10-02 09:22现在铸件可以使用泡沫消失模,这个一般铸件厂都不收费的,费用 也很低
这个大厂用的多,小厂好多还有用的木模

网友(2022-11-05):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厂用的多,小厂好多还有用的木模

现在遍地都是消失模了。
便宜啊,泡沫加工多简单,还省心。还不怕环保查。还能做复杂件。
反正做铸件,一问厂家,都是消失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