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怎么做好?

楼主(2022-10-01):
手工操作,轴和其它部件有相对转动,
速度很慢,没有轴力,
两种结构哪个好?或者还有没有更好的结构?
主要是考虑装配间隙和螺纹紧固的同时满足

网友:
轴上没看到扁位?

网友(点评):
我猜左边那个X形状的,就是扁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螺母~~~~~~···.

不管几个螺母,什么垫片,轴在动。

网友:
@我在或不在呢

X不知道是啥,这是剖视图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0-01 12:42@我在或不在呢

X不知道是啥,这是剖视图

就是扁,我猜就会有人不看题目,这有没有扁和主体无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螺母~~~~~~···.

浪费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费成本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双螺母。
我不听我不听,我就要双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扁,我猜就会有人不看题目,这有没有扁和主体无关

设计决定一切。
如果可以不用扁位,左手抓住连杆和连接座,定住轴,右手持枪,设定力矩,就能搞定。

网友:
第二个好一点。第一种,螺栓拧紧容易导致连杆转不动,不拧紧,螺母容易松动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0-01 17:24
设计决定一切。
如果可以不用扁位,左手抓住连杆和连接座,定住轴,右手持枪,设定力矩,就能搞定。

本题讨论的关联问题不是轴

楼主:
|风之鲲发表于 10-01 21:50第二个好一点。第一种,螺栓拧紧容易导致连杆转不动,不拧紧,螺母容易松动
装了碟簧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几个螺母,什么垫片,轴在动。

1. 轴不剖是很正常的方式;
2. X是平面的常规表示方法。

基础要经常回顾啊

网友:
没有轴力?不是很懂?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碟簧有没有用??

拧紧的度不好把握,这种情况,最好就是让工人拧紧螺栓就能装配到位

楼主:
|风之鲲发表于 10-02 12:52
拧紧的度不好把握,这种情况,最好就是让工人拧紧螺栓就能装配到位

右侧的方案行不行?故意把轴台阶做长,留出间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侧的方案行不行?故意把轴台阶做长,留出间隙
(ง •̀_•́)ง(ง ˙o˙)ว可以啊,是不是不介意轴松!?

网友:
左侧的场景很少用到,如缝纫机的夹线轴,右侧的适用场合就很多了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10-03 07:11
(? ??_??)?(? ˙o˙)?可以啊,是不是不介意轴松!?

间隙可以间隙做到0.2也行,间隙大点没啥影响,与轴力

楼主:
|702736发表于 10-03 07:28左侧的场景很少用到,如缝纫机的夹线轴,右侧的适用场合就很多了
有人说用鱼眼,也就是关节轴承,但我感觉加了鱼眼整体可能尺寸加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用鱼眼,也就是关节轴承,但我感觉加了鱼眼整体可能尺寸加大

估计你是连杆会有相对连接座转动,那就简单点加个铜套

网友C:
|702736发表于 10-03 09:06
估计你是连杆会有相对连接座转动,那就简单点加个铜套

我也想说,转动就是干磨?不需要加铜套么?最好就是台阶法兰铜套第二种方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说,转动就是干磨?不需要加铜套么?最好就是台阶法兰铜套第二种方法连接

人工操作转动,速度很慢,磨损应该不大吧?实在不行加点油润滑一下也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工操作转动,速度很慢,磨损应该不大吧?实在不行加点油润滑一下也够了
随机找个套,什么铜套,钢套,尼龙套,窜轴留出0.5,加大平垫、弹垫、用防松螺母🔩一紧。
一个手动的能坏到哪里去,坏了也不会有什么大隐患!
简单粗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机找个套,什么铜套,钢套,尼龙套,窜轴留出0.5,加大平垫、弹垫、用防松螺母🔩一紧。
一个手 ...

兄台的意思是轴上加套子?也可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的意思是轴上加套子?也可以,谢谢

只要轴(螺栓)不断,螺母不脱扣松动。
剩下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侧的方案行不行?故意把轴台阶做长,留出间隙

就是要把轴做长一点,长0.05-0.1mm就可以,要不然连杆会晃动。

楼主:
|风之鲲发表于 10-03 13:05
就是要把轴做长一点,长0.05-0.1mm就可以,要不然连杆会晃动。

垫片磨损后岂不是也会磨到轴肩?鱼眼是不是磨损很小?价格我看了一下大概30元一个

网友:
我喜欢第二种,然后把平垫加厚换成单独的大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