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件

楼主(2022-10-01):
这种加工方式哪里场合会用到呢? 比如一般的齿轮 未加工前,是不是毛坯就是锻件呢?   比如一些毛坯的钢板 轴之类的是不是都是锻件? 非标自动化里面用锻件吗? 有哪些场合会用到么

网友:
看使用工况,锻不锻由机械工程师自定。

网友:
1 看数量,精锻要模具费,少量有棒料就用棒料。
2 看工艺,毛坯方式不同会影响最终质量,不能随意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