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形导轨问题

楼主(2022-10-02):
请教各位这种环形导轨链条需要张紧机构吗?

网友A:
不用,他定位用定位转,

网友:
2楼第一次这么正经,竟然没有大保健,突然不太适应了,

网友B:
我认为用了槽孔这种涨紧方式,期待大拿批评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用了槽孔这种涨紧方式,期待大拿批评指正

你意思是用槽孔调节改变两链轮间距是嘛?
不是哦,你链轮能调节,那你环形导轨能调节嘛?

网友(点评):
春哥说的是正确的,不靠链条涨价的。 仔细看图片,没一个导轨滑块上的铝合金板,后面有个开口圆,开口圆就是定位用的。

网友(点评):
没实操过,大家可以研究研究。我是望文生义盲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用槽孔调节改变两链轮间距是嘛?
不是哦,你链轮能调节,那你环形导轨能调节嘛?

那么链条如何快拆?是否有一个动链轮可以收缩?

网友(点评):
考虑快速拆链的话,那就真得上槽孔涨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用槽孔调节改变两链轮间距是嘛?
不是哦,你链轮能调节,那你环形导轨能调节嘛?

搜索了一下,一起学习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0565284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用槽孔调节改变两链轮间距是嘛?
不是哦,你链轮能调节,那你环形导轨能调节嘛?

开口圆还真的没注意到,起什么作用的?
盲猜:松紧调试?

网友(点评):
链条走动一定距离停止后,此时铝合金板的位置精度低,需要再次定位,依靠铝合金板外侧的开口圆来定位。定位方式就是一个圆柱体强行靠进撞进这个铝合金板上的开口圆。

网友D:
导轨距离是死的,中间链条距离可缩短,但最终张紧位置是定死的,就这么简单。

网友E:
这是浮动的,链条可涨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浮动的,链条可涨紧

这个浮动是转弯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导轨距离是死的,中间链条距离可缩短,但最终张紧位置是定死的,就这么简单。

是否可以理解,是两级涨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用槽孔调节改变两链轮间距是嘛?
不是哦,你链轮能调节,那你环形导轨能调节嘛?开口圆的作用有介绍资料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他定位用定位转,

保健哥,定位是定位,涨紧是涨紧哦

网友:
9楼10楼说的都对.
9楼的意思是链轮的槽孔,槽口是向内部走的,意思是当链轮调节涨价到终点时,两链轮的距离=环形导轨的圆心距离。
10楼的意思是图片标注的那两个锁付在链节的孔,即铝合金板上的孔是槽孔,是而且不是锁死的,是可以活动的。

网友:
可以做二次定位 ,精度能到0.1MM以内。

网友F:
这种有标准品,没看到有涨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有标准品,没看到有涨紧

请看7楼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