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邵氏硬度的表达

楼主(2022-10-04):
请问硬度HS90±5是指邵式A还是邵氏D?

网友:
邵氏硬度是指用邵氏硬度计测出的值的读数,它的单位是“度”,其描述方法分A、D两种,分别代表不同的硬度范围,邵氏A硬度计的量程是0-100HA,邵氏D硬度计的量程是0-100HD.以读数为准。

楼主:
|卢Tiger发表于 10-04 09:57邵氏硬度是指用邵氏硬度计测出的值的读数,它的单位是“度”,其描述方法分A、D两种,分别代表不同的硬度范围,邵氏A硬度计的量程是0-100HA,邵氏D硬度计的量程是0-100HD.以读数为准。
图纸没有明确有A还是D,我弄糊涂了。是不是默认是A?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没有明确有A还是D,我弄糊涂了。是不是默认是A?

键盘上,S在AD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没有明确有A还是D,我弄糊涂了。是不是默认是A?

要看你测什么材料,A型用于软材料,如橡胶;B型用于硬材料,如塑料。

网友(点评):
是的,手感指甲抠的进去就用A

网友:
HS是肖氏硬度

楼主:
汉译的不同而已,英文是一样的,说的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