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这种钣金折弯工艺是什么

楼主(2022-10-04):
如图,个人猜测这种折弯方式不需要使用折弯机,运输占据空间小,可以现场随时取用。只是找了半天,没找到这种工艺,还请问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确定不是焊接?

网友B:
哈哈哈哈,我艹,点焊的高光时刻。

网友C:
这明显是焊接呀兄弟

网友D:
是焊接的好不好兄弟 现在人焊接和折弯都傻傻分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焊接?

不是焊接,我看到这张图片也误认为是焊接,现场人员告诉我说的确是整张钣金,折弯线上开孔折弯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明显是焊接呀兄弟

这个真不是焊接,我也这样以为,后来跟现场确认过了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钣金件在折弯处做虚线一样的镂空,然后就可以随便手动折弯了?

网友(点评):
正解,镂空折弯,,,经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焊接,我看到这张图片也误认为是焊接,现场人员告诉我说的确是整张钣金,折弯线上开孔折弯而成。

那么lz应该拍清晰一点,特写。

如果是折弯,那就是激光或者冲床开一系列孔,然后用简易折床就能折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我艹,点焊的高光时刻。

一致性这么高,若真是焊接的,那非一般的高高手了。

若是折弯,那么lz的拍照太高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致性这么高,若真是焊接的,那非一般的高高手了。

若是折弯,那么lz的拍照太高糊了。

焊接也有等级证书的,焊接也分行业,造船的管道的,偏重工业的。

还有那些焊日用产品的工人师傅,天天焊2,3个班,这种氩弧焊点焊一般高手完全足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是焊接,我也这样以为,后来跟现场确认过了

哦,楼主也不是第一手资料,要确认,不如来一张更清晰的照片?照片虽然模糊,但你仔细看三个面交接处,那应该是焊接形成的

网友:
尺寸精度要求不高的,量大!节省包装!没理解错的话应该就是这样的东西!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2022-11-25):
明显激光加工后折弯的。。。

网友:
折弯线上开的切口

网友:
应该是间断切开后折弯就变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材质是铝板,用作脚踏底板,在折弯线处断续切割,目的是降低强度,可以用手折过来。有方法是开槽来降低折 ...

也可能是白铁皮嘛

网友(2023-01-03):
手动扳,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2023-04-07):
激光切槽孔,手动折弯的,没有什么强度

网友:
这个直接用手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焊接的好不好兄弟 现在人焊接和折弯都傻傻分不清了

折弯线上切断线,用手一掰就行,可以实验一下再说话

网友:
先激光切割  之后再折弯的吧

网友(2023-06-15):
第一眼感觉像点焊

网友(2024-10-04):
我记得激光切有一种类似的工艺,但和楼主的又不是很 一样

网友(2025-01-05):
点焊的高光时刻

网友(2025-02-12):
折弯 在折弯中线位置开一排孔,使用时直接用手或工具折一下,无需使用折弯机

网友:
折弯线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