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求教数控机床进给问题了?!

楼主(2022-10-04):
如图,这样的滚珠丝杠是否合格?什么样标准才是合格的丝杠?现在机床进给时出现爬行现象即用千分表测量时呈非连续匀速进给,导轨无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现象?是伺服电机或是比丝杠的问题?求教了!

网友:
都数控机了,扎制丝杆应该没有,得研磨丝杆了至少。
但你这丝杆纹路,怕不是车削的。。。
你是新机器一开始就会进给爬行嘛?那应该是丝杆问题了。
如果是旧机器,那应该是丝杆磨损了?

楼主:
|陈大饼吖发表于 10-04 23:39都数控机了,扎制丝杆应该没有,得研磨丝杆了至少。

但你这丝杆纹路,怕不是车削的。。。

你是新机器一开始就会进给爬行嘛?那应该是丝杆问题了。

如果是旧机器,那应该是丝杆磨损了?
这是机修厂给新做的丝杆来的时候就这样,无铭牌无制造商,旧的丝杆写的PMI品牌,丝杆沟槽光滑无震纹,但也存在爬行现象和反向间隙,我现在有些怀疑是伺服电机或者是编程的问题因为显示面板(国标垃圾面板)显示的进给量就不是连续的就是不规则的跳进,不知道怀疑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机修厂给新做的丝杆来的时候就这样,无铭牌无制造商,旧的丝杆写的PMI品牌,丝杆沟槽光滑无震纹,但也 ...

看一下系统有没有反馈,就知道和丝杆有没有关系

楼主:
|702736发表于 10-05 08:58
看一下系统有没有反馈,就知道和丝杆有没有关系

怎么看系统有没有反馈?

网友(点评):
比如看进给显示的数据源是电机编码器还是什么栅

网友:
我一般先问度娘,问不到或是要给钱,再来看看有木有好心的大神。但一般情况后者能回答我的很少。刚刚额帮你问了下度娘啥叫爬行,在度娘那不要钱的缝隙中学习到,大哥你问问题很不专业,人家那爬行分低速爬行跟高速爬行,您这儿可不太好区分

网友:
话说机修只换丝杆,别的硬件呢?
轴承呢?
还有,换丝杆不换滚珠螺母,这不是大神就是大傻逼。

网友:
导轨当真没问题吗

楼主:
|栖格玛发表于 10-05 19:39导轨当真没问题吗
用手推着没有卡滞现象

网友(点评):
旧的PMI丝杆也有爬行和间隙, 问题可能不在丝杆上;建议你检查联轴器,电机,程序

网友(点评):
导轨是滚珠还是滚柱,导轨蠕动也会导致爬行

楼主:
|栖格玛发表于 10-05 19:39导轨当真没问题吗
导轨是滚珠的,用手匀速推非常丝滑,能否是伺服电机进给时不匀速?控制面板上显示的进给量不是匀速的前进就是一跳一跳的,厂家说是电缆传输过程中的延迟,个人觉得纯属放屁,因为我厂别的设备没这问题。

网友(点评):
跳动量多大?滚珠导轨微动进给会蠕动爬行,滚柱的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是滚珠的,用手匀速推非常丝滑,能否是伺服电机进给时不匀速?控制面板上显示的进给量不是匀速的前进就 ...

厂家这么说的话,大概率和丝杆无关系了

网友:
1、看丝杠表面质量不太好。2、可以提速或者降速看下爬行是否还存在或者有改善。

网友:
如果是以前没有,现在出现爬行,建议检查联轴器,电机抱闸

楼主:
|翔梦随风发表于 10-06 10:071、看丝杠表面质量不太好。2、可以提速或者降速看下爬行是否还存在或者有改善。
高速时偏好,低速不行,速度越低越明显

楼主:
|史德潮发表于 10-06 12:39如果是以前没有,现在出现爬行,建议检查联轴器,电机抱闸
打进厂时就有这个问题对付着能干活,现在对付不了了

楼主:
|栖格玛发表于 10-05 19:39导轨当真没问题吗
跳动量大概在百分之一以里,进给速度快的话能稍微好一点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磨削确实不靠普,精度等级嘛,就不说了!

网友(2024-03-22):
看回复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