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程图铝件镶牙套怎么标注?

楼主(2022-10-05):
Ask:想在铝件镶牙套,增加螺纹强度,防止滑牙,属于第一次接触,直接螺纹孔标注“镶牙套”是否合适?请教论坛大佬帮忙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
牙套很多种,你要标明型号,因为有长度

网友:
我在图纸上就注明需要镶牙套,以及牙套长度。牙套的底孔以及牙套,生产车间自行解决。

网友:
镶嵌不锈钢丝套

网友:
指明牙套类型,3d可以打好底孔,2d手动标注相关资料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查一下钢丝螺套相关标注

网友:
螺纹位置标明螺牙套的型号及数量

网友:
牙套要标明型号,还有深度-精度等级

网友:
比如M6×2D牙套螺纹     2D表示牙套长度   牙套长度基本是1D,1.5D,2D   D表示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