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看这个零件是怎么使用的?

楼主(2022-10-05):
零件来自柔印设备和餐巾纸加工设备,不清楚具体用在哪儿和怎么使用,有没有前辈见过呢?请前辈们帮忙看看。

网友A:
我怎么觉得图有问题呢

网友(点评):
这个。。图应该是没问题,就是想知道用在设备上的哪个地方

网友(点评):
直径4的孔折线剖出来对应上面的视图

网友(点评):
直径4孔的截面对不起来,不过这个一般也不会引起歧义

网友(点评):
这个折线剖不如直接剖好,或者再加一个左视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图有问题呢

这图不知道是出自何家大师!

网友(点评):
出自欧洲一大师

网友B:
两端面blank表示不加工(毛坯)还是抛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端面blank表示不加工(毛坯)还是抛光?

应该是指两端面毛坯,不加工吧。
哪位达人确认下?

网友(点评):
零件表面要等离子喷涂碳化铬,两个blank表面表示不喷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端面blank表示不加工(毛坯)还是抛光?

第一张图,虚线圆弧,何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虚线圆弧,何解?

感觉应该是双点画线(2个短线和长线交替),可能是表示毛坯(加工去除的厚度),或者实际工作面的位置(比较倾向这种)

网友(点评):
对的,双点划线,是毛坯的余量

楼主:
有大佬知道这个零件怎么用吗?

网友(2022-12-02):
哪个品牌的柔印机?捷拉斯?麦安迪?欧米特?还是国产谁家的?
只有一个零件的话,看不出哪里用。直观感觉会不会是版辊的定位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