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门上装旋转天地的轴怎么装

楼主(2022-10-06):
门是铝门  门上下需要装上轴 轴承在上下  这个轴怎么定在门上 因为铁轴焊接不了铝门上,们厚度是27  轴是12  用了焊接一块铝在铁焊接轴 在把铁螺丝锁在铝上,但是铝太软了   门轴从一道道工序过来搬搬动动 直接有弯曲   不够牢靠,有什么办法能实现铁铝相连没

网友:
轴用两块夹板固定,用螺栓把夹板夹紧在铝门上

网友:
铝门框里面安装的地方要塞实才可以,比如木方,塑料。

网友:
没图不好说。

楼主:
铝门的上下需要装旋转轴   这个轴怎么固定在铝门上   用螺丝锁  会弯曲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门的上下需要装旋转轴   这个轴怎么固定在铝门上   用螺丝锁  会弯曲

铝门应该是薄皮对吧,可以在里面塞铁板或者木块等硬物,然后用铆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