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筒夹具的详细尺寸图,解决铣槽问题

楼主(2022-10-06):
在薄壁零件切削的关键技术中,举例有薄壁套筒零件车削孔加工的工艺方法,这次我们来看在铣床上加工套筒零件键槽的专用夹具设计,并且每个组件都有具体的尺寸设计图给出。

▲ 套筒零件图

一、套筒工件的加工工艺分析
• 键槽宽6mm由键槽铣刀保证;
• 槽两侧对称平面对φ45h6轴线的对称度0.05mm,平行度0.10mm;
• 槽深尺寸8mm。

二、定位方案与定位元件
1.确定定位方案

2.选用定位元件

三、夹紧方案及夹紧装置的设计
▲夹紧机构
▲夹紧机构中的导向和自动松开装置

四、夹具结构的设计
1.定位装置
长V形块在该夹具中是主要定位元件,消除工件的4个不定度。可在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中查取。

支承套:

2.夹紧装置
偏心轮:

偏心轮支架:

3.辅助装置
对刀块:

定向键:为了保证夹具体在机床上的位置正确,应在夹具体底部设置定向键。
4.夹具体

五、绘制夹具总图

1.夹具体 2.圆柱销轴 3.偏心轮支架 4.偏心轮
5.活动V形块 6.对刀块 7.固定V形块

网友:
6.对刀块,可以取消
7.固定V形块的后面固定板做大点出来就好了。

另外,偏心轮设计夹紧的确不错,但自锁力呢?

网友:
应该计算 下锁紧力大于切削力。

网友:
建议把斜面改成弧面,增加摩擦力,防止锁紧力过大损伤工件表面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