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的速度波动和急速问题

楼主(2022-10-06):
求助各位大佬,我已500mm为节距,在圆弧轨道上运行,通过回旋线的形式,在电脑模拟运行时节距变化在1mm以内,实际应用时发现2个问题,第一速度跑不快,只能跑1m/s,再跑快震动很大,第二速度不稳,最高和最低值偏差较大,这个是不是跟我在弯道的车数有关系(类似转弯半径不够大),速度波动大是什么原因,按理只要节距正确,速度波动不应该这么大,驱动方式为单边直线电机

500一节在圆弧轨道行走

500一节在圆弧轨道行走

网友:
没看太懂这机构,多边形效应?

网友A:
电脑上如何模拟出来的结果?

网友B:
有最小齿数的,你这五百太大了吧,要平稳,得很大的链轮了。

网友C:
这个节距在大型牵引提升设备有,不明白用那么大节距的意图,是否可以用小节距链条跨距使用,减少运行抖动。

网友:
也就是二楼所说的:
由于设定的节距过大,齿数过少,在运行时有多边形效应。
解决办法应该是减小节距,增加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如何模拟出来的结果?

整个轨迹链阵列出来,拖动看最后一节节距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最小齿数的,你这五百太大了吧,要平稳,得很大的链轮了。

不是链轮,有点火车一样,只是在竖直平面内沿轨道运动,用直线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最小齿数的,你这五百太大了吧,要平稳,得很大的链轮了。

不是链轮,类似火车一样的机构

网友(点评):
如果500不能动,那就只能加大链轮直径了。

网友:
为啥直径不能加大

楼主:
现阶段做好的就是这么大,加大就等于重新做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节距在大型牵引提升设备有,不明白用那么大节距的意图,是否可以用小节距链条跨距使用,减少运行抖动。

这个设备是快递行业应用,准确的说类似火车一节一节串联,然后在竖直平面内运动,这么大节距是为了满足大部分尺寸的包裹

网友D:
如果轨道不是一个完整的圆,运行起来不吃力就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是快递行业应用,准确的说类似火车一节一节串联,然后在竖直平面内运动,这么大节距是为了满足大 ...

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运行轨迹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轨道不是一个完整的圆,运行起来不吃力就怪了

完整圆运行起来节距变化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运行轨迹图。

网友D:
你这能转起来已经不错了,按理根本就没法运行,去参照机场行李输送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能转起来已经不错了,按理根本就没法运行,去参照机场行李输送带呢

增加柔性铰链,应该可以。

网友E:
|酒酿小圆子发表于 10-07 12:36
现阶段做好的就是这么大,加大就等于重新做一版
速度太快我都担心货物会不会甩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能转起来已经不错了,按理根本就没法运行,去参照机场行李输送带呢

可以运行啊,铰接处是鱼眼接头,实际都在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太快我都担心货物会不会甩出来?

不会,实际最快跑到2m/s也没事,只是半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