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双丝杆同步的问题

楼主(2022-10-07):
原贴如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amp;_dsign=2e93bc60 ,也见到其他人有问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这个机构基本都一样。丝杆的跨度很大,短的2米,长的4米。怎么实现同步? 双电机的话电机转速都是有偏差的,用同步 带的话太长了。不好弄。。

网友:
电机设主从,主电机接驱动接上位机,从电机接主电机编码器信号,设好刚性,增益,

网友:
正经的数控机床,较大型的龙门跨度,都是双丝杆双电机的好像。

网友:
丝杆的两端固定有很大学问的,还有角接触轴承。

网友(2023-01-06):
选用安川或者发那科的电机还是可以控制好同步的,看你的精度,丝杆如果精度不高可以选用C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