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孔直径一般公差查哪个标准?

楼主(2022-10-07):
请教,钻孔直径一般公差(未注公差)查哪个标准?

网友:
没标准就是不要单独的标准,已经在别的标准里提到了,你还找啥?

网友:
孔径公差是按设计要求的,比如销孔需要和所用销配合,而安装孔可能就不需要要求精度

网友(点评):
就是普通的孔,得给个公差吧

网友(点评):
正常(新)钻头钻孔的精度大概0.1~0.2,稍宽一点(考虑钻头磨损)、也可以放到0.3,

网友:
一般到IT9-10级了。

网友:
这个属于粗加工,为啥还要看标准?你看看钻床精度就可以判断了,当然还要看具体什么钻头和机床,我说的是普通钻头和普通钻床,能钻孔的刀具和机床多了,精度也不一样

网友(2023-01-16):
这问题是不是来水经验的

网友(2023-03-23):
同意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