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序图。

楼主(2022-10-07):
最近有一个项目,客户方案需要提供时序图。给我整麻了。因为加密狗的原因,图片无法上传。
想看看论坛各位前辈是怎么做的,学习下经验。

网友A:
是不是网络图啊?若是的话,就是从生产准备开始,把作业起始点计划好,连线,找出最长的线路来,直至交货为止,就是整个工期。这里涉及工艺,定额、计划等多种技能。

网友B:
就是要知道你分析的对不对吧?

网友C:
如果是集成工装,先做单工位时序图,再做单工装时序图,再做集成时序图(就是这个项目的时序周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集成工装,先做单工位时序图,再做单工装时序图,再做集成时序图(就是这个项目的时序周期时间)

是单机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知道你分析的对不对吧?

是的,不知道做的对不对。公司有加密狗论坛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知道做的对不对。公司有加密狗论坛无法上传图片

手机拍照,用app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网络图啊?若是的话,就是从生产准备开始,把作业起始点计划好,连线,找出最长的线路来,直至交货为 ...

设备工艺流程。然后拆分每一个动作所需时间,有的节拍重复,有的节拍一个接一个。是个表格

网友:
用EXCEL或者Project都能做出来~~~~~~···.

网友:
论坛上搜索栏敲入: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