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件凸轮机加工的工艺请教

楼主(2022-10-07):
直径35mm左右,高度25mm,内孔23mm,凸轮件,需要机加工内孔,两端面,外表面切槽2.3mm宽,公差精度正负0.1mm,有大批量请教怎么加工比较理想。

网友A:
外表面的两个沟槽,是和内孔不同心的吧?

楼主:
|陈大饼吖发表于 10-07 17:26外表面的两个沟槽,是和内孔不同心的吧?
你好!外表面的槽与内孔是要求同心的

网友(点评):
那就没啥难度了,直接数控车+异形卡钳。

网友:
看图纸,精度,热处理,表面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表面的两个沟槽,是和内孔不同心的吧?

这个沟槽是油槽?

网友(点评):
这我怎么知道? 你得问楼主。

网友:
大批量生产的话,内孔、割槽和端面在车床上加工,然后以内孔和端面定位装夹,用四轴的旋转轴的方法铣削。

网友:
凸轮形状及精度怎样?材料及坯件是什么?

楼主:
|Lixinwu发表于 10-08 03:55大批量生产的话,内孔、割槽和端面在车床上加工,然后以内孔和端面定位装夹,用四轴的旋转轴的方法铣削。

现有的通过车床试做,外槽车削进去的时候刀尖很容易崩断,

楼主:
|Dandylian发表于 10-08 08:04凸轮形状及精度怎样?材料及坯件是什么?
凸轮毛坯是锻坯,材料是轴承钢100Cr6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有的通过车床试做,外槽车削进去的时候刀尖很容易崩断,

外槽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有的通过车床试做,外槽车削进去的时候刀尖很容易崩断,

凸轮的外形用车床是做不出来的,除非用靠模,但是这样的凸轮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精度和粗糙度、轮廓度的要求的。况且在今天的数控技术发达的情况下,又有谁还用这种原始的方法加工呢?

网友:
|jixie_zhou发表于 10-08 15:12现有的通过车床试做,外槽车削进去的时候刀尖很容易崩断,
外形铣床加工,人家说了端面和内孔是车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楚,来料是锻坯
需要我们按照来图,加工两端面,内孔,以及外表面的两道槽。
我们的设备以车床为主,所以大批量做,铣床之类的我们没有条件了。

网友:
材料有没有热处理过,如果处理过就不能用普通合金槽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