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电磁阀的放大器的PWM频率怎么有高有低

楼主(2022-10-07):
螺纹插装式比例电磁阀的控制器(放大器)的PWM频率有300-500Hz的,怎么还有的电磁阀需要数千Hz的频率。这种高频和低频有什么说道吗?一般用的都是300-500Hz的,最近碰到几款阀说明书上点名要用PWM1000Hz以上的放大器,这里面有什么说道吗?我要是配300Hz的有什么不良影响?

网友(2023-05-20):
          一般而言,频率越高,低次谐波越少,波形越好,干扰小,同时损耗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