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属性栏太大

楼主(2022-10-08):
属性栏太大,怎么把属性栏变小?

网友:
调一下你电脑分辨率,把字体缩小一点

网友:
把电脑分辨率调高,设置完,再调回来。

网友:
这说明你要换个显示器了。
我 19" 换了 24"  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
分辨率太低的问题,软件默认的窗口大小超过了显示器可显示的区域,更换高分辨率的显示器即可。通常在投影机上演示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传统投影机的分辨率比较低。

网友:
变小?这样看碍眼吗?

网友(2022-11-12):
本来就是大的啊,需要变这么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