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管螺纹求助

楼主(2022-10-08):
G11⁵⁄⁸螺纹是什么意思,和G11相比有什么不同?
牙规有带上标的规格的,也有不带上标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简直在开玩笑

大佬我是真心在求助,基础知识不扎实

网友B:
有这么大螺纹吗?

网友C:
11寸和11又5/8寸的区别
换成中文,就是11和11.625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大螺纹吗?

5/8是G11右上角的小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寸和11又5/8寸的区别
换成中文,就是11和11.625的区别。

谢谢大佬,5/8是G11右上角的小标

网友:
两者相差5/8个螺距

网友:
推荐《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你可以看看里面螺纹涵盖还是很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