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 P3 V5-6R2017 制图字体问题

楼主(2022-10-08):
给位老师请问我用CATIA P3 V5-6R2017 打开别人的二维图纸    里面标注字体只有四种样式   但是我新建一个工程制图里面的字体样式就有几十种。

网友A:
你看下你的字体导入的文件夹,可能是你打开的别人的文件系统默认的字体文件夹和你新建的字体文件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的字体导入的文件夹,可能是你打开的别人的文件系统默认的字体文件夹和你新建的字体文件夹不一样。

两个文件夹分别在哪个路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文件夹分别在哪个路径啊?

这个软件我没用过,不过这种软件都差不多你可上网查下

网友(2022-11-12):
原图是用的自定义的制图标准,你打开后如果想沿用原来的标准,就需要把原来的标准xml和字体一起要过来,如果不想用,update一下图纸的标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