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插销材料选用

楼主(2022-10-08):
如图,要用这柱子太防止传送带意外降下来的安全隐患,不知道选用什么材料比较不怕切端,工况是比较接近剪切力的情况,用45可以吗?各位大佬指点啊~

网友A:
极限位置直接装个分度销不行吗?直接装销会有冲击载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限位置直接装个分度销不行吗?直接装销会有冲击载荷吗?

客户要在任何位置下,都能使用插销顶住,所以肯定会有冲击载荷的。
我原先大蒜做成活动的,可以在任何位置紧贴着顶住不怕有冲击,但感觉活动的结构都不安全,要么就是太复杂操作麻烦。

网友B:
傻大黑粗,不值钱,让人放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放心可以计算下极端条件下的情况
如楼上所说,如果插销孔位设计正常,这个销子是不承受冲击力的,那一般 ...

没有固定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大黑粗,不值钱,让人放心点。

简单粗暴

网友D:
有重量就可选销轴了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参考安全带设计。非要这样做的话就按大白老师说的傻大黑粗再加个缓冲胶垫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参考安全带设计。非要这样做的话就按大白老师说的傻大黑粗再加个缓冲胶垫就好。

安全带要一定速度才能卡住,这个可能工作的时候卡住了,掉下来的时候不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全带要一定速度才能卡住,这个可能工作的时候卡住了,掉下来的时候不卡

这工作台下落的速度比工作的速度还慢?是做什么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重量就可选销轴了

600+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作台下落的速度比工作的速度还慢?是做什么设备的?

不是,因为我每隔43mm的位置都会做一个插销位置,扣掉直径,自由落体的行程最大只有13mm,下落的行程不大,速度来不及提上去。所以就会比工作速度小。

楼主:
顶住这个板

网友E:
圆钢车一刀  看着就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钢车一刀  看着就结实

圆钢选什么材质的啊

网友:
注塑模具制作的时候常使用的顶出件-顶杆。这个东西应该满足你的要求,成本底,强度好,抗冲击、精度高。

网友:
看你需求应该是高强度、不能太硬、有一定弹性耐冲击,刚帮你从网上搜了搜,感觉60Mn还挺合适,好像是做板簧的,高强度高弹性,你搜搜看

网友F:
看你这样子好像还不是一根,是每个行程部分都要留一个限位插销,那你也要注意被你开了那么多孔的板子强度不要不够哇,感觉这个插销和你那个板子用一个材料也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这样子好像还不是一根,是每个行程部分都要留一个限位插销,那你也要注意被你开了那么多孔的板子强度不 ...

有的有的,加了加强筋,而且板本身很厚。

网友G:
SKD11、D2都可以,热处理别搞太高,HRC46-50°。

楼主:
引用 网友G:
SKD11、D2都可以,热处理别搞太高,HRC46-50°。

要上这么强的吗

网友G:
你不是有600KG吗?还要考虑疲劳强度和耐用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不是有600KG吗?还要考虑疲劳强度和耐用性的。

是的,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