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加工螺纹的问题

楼主(2022-10-08):
请问一下我想加工一个非标的单线水平梯形螺纹,我需要在图上标明哪些尺寸。    标注大经,小径,螺距,牙高,角度。这几个尺寸够用吗。

网友A:
单线水平梯形螺纹。,,,,第一次听说。平面螺纹吗。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线水平梯形螺纹。,,,,第一次听说。平面螺纹吗。

就是没有锥度的螺纹,那样说只是字少一点。

网友:
好像还有个退刀槽,精度公差呵呵

网友:
这个螺纹不懂。

网友B:
理论上讲够了。不过如果你是加工这个螺纹去配另一个东西的话,最好是把另一个东西给供应商,让他们配着做。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关梯形螺纹的图例,照着图例标准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讲够了。不过如果你是加工这个螺纹去配另一个东西的话,最好是把另一个东西给供应商,让他们配着做。

是内外螺纹配合,中间留了0.5的间隙,比如外螺纹大经45,内螺纹大经45.5.牙高螺距角度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内外螺纹配合,中间留了0.5的间隙,比如外螺纹大经45,内螺纹大经45.5.牙高螺距角度是一致的。

如果是这样,我建议你直接把配的那个给供应商,配做出来效果好。我之前做标准的一英寸摄像头的接头供应商都不敢做,怕做了不合适,我就找了个报废的摄像头给他们配着做,就没出过问题。我去看过,他们是车出来以后拿摄像头去旋一下,发现太紧就再走一遍,然后记住参数下次就不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