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吸水性能计算

楼主(2022-10-09):
有一项目需要从100米之外的3000立方米水罐内吸水,并将水通过埋地管道输送到100米以外的室内。水泵的泵房建在地面下3米的地下泵房内。水罐的最低水位是1.5米,且不低于最低水位。从水罐到地下泵房的埋地管道,从水罐坡向水泵。
请问这台水泵吸水会产生问题吗?还需要计算有效汽蚀余量吗?

现在专家提出因为从水罐到地下泵的吸水管路太长,出现2个问题:(1)水泵会产生汽蚀;(2)水泵无法二次启动

计算的详细过程我贴在21#了。

大家看看我的计算过程是否对?

网友:
最好画个简图

楼主:
简图已经补充了。

网友:
楼主换东家了?

网友A:
管道的直径和水泵的需要流量是关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道的直径和水泵的需要流量是关键参数

流量Q=200L/s,管道流速取2.5m/s

网友(点评):
水泵进口的管道直径就是那100多米的?

网友(点评):
从水罐到水泵进口水平距离100米,管径计算的公称直径取DN400

网友(点评):
400细了点

网友(点评):
计算值是0.346米,往大取了一点,本来想取DN450。您觉得取多少合适?

网友(点评):
感觉要600以上,估计你电机出口管道都要300以上?,最好把管道弄成100米斜的到负三米那

网友(点评):
"管道弄成100米斜的到负三米那",从水罐到地下泵房的管道是2‰-5‰的坡度。

网友B:
水自己就能流到泵那里啊;罐出口和泵进出口是需要装阀门的,在泵进口装一个电控阀门,停泵后阀门也关断,管线里已经存有水

网友C:
由于泵入口端的管道内始终是灌满水的,个人感觉泵不会产生汽蚀,也不存在水泵无法二次启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自己就能流到泵那里啊;罐出口和泵进出口是需要装阀门的,在泵进口装一个电控阀门,停泵后阀门也关断,管 ...

从水罐到地下水泵的水平段管道坡度设计为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五。

请问,是否还会出现专家说的汽蚀和二次起泵困难的问题。

网友(点评):
气蚀是指管线存有气体造成的泵叶损坏;你这个只要保证水位1.5米,即使管道没有坡度,他也不存在存气体的空间,所以也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二次起泵是指电机启动;对于大型泵组因为惯性和阻力矩大就存在这个问题,跟管线不是一回事;还有跟你选择的泵型有关;这个就控制空载启动或者变频启动

网友(点评):
你的很对!理论上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泵入口端的管道内始终是灌满水的,个人感觉泵不会产生汽蚀,也不存在水泵无法二次启动的问题。

我做了个计算书,明天发上来,大家帮我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水罐到地下水泵的水平段管道坡度设计为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五。

请问,是否还会出现专家说的汽蚀和二次 ...

选好泵,可以咨询一下泵的厂家关于泵进口压力的要求。

网友:
进口管道倾斜,保证管道内部不存在大量封闭气室即可。不存在二次启动问题,需要校核100米水的粘滞效应。不行就加大进口管径。

网友D:
需要计算汽蚀余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单单考虑垂直方向的势能,还要把100米管道产生的沿程和局部压力损失考虑进去,要不然汽蚀余量不准确。。。会产生供水不足导致的泵吸空、气穴或者气蚀,最终损坏泵内零件。
另外,经验告诉我100米的管道 长度太长了,得把吸水管路直径放大好多倍才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量Q=200L/s,管道流速取2.5m/s

管径计算
输入参数:
流体介质:水及粘度相似的液体
操作条件:离心泵吸入管(常温)
流速u:1.6 m/s(离心泵吸入口推荐流速1.5~2m/s)
流量Q:720.00 m3/h
计算过程:
则内径:
d=1000×(4×720.00/(3600×π×1.6))0.5
内径d = 398.94 mm
故,推荐公称直径DN400

网友E:
不可以考虑在泵房做一个中间水槽吗,这样更保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考虑在泵房做一个中间水槽吗,这样更保险一点

相当于引水罐吗?泵房是利旧,没有太多空间,如果再做个水槽,泵房结构也得改,加强也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计算汽蚀余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单单考虑垂直方向的势能,还要把100米管道产生的沿程和局部压力 ...

我做了直管段和管道弯头,三通和阀门的阻力损失,晚上我把计算过程发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了直管段和管道弯头,三通和阀门的阻力损失,晚上我把计算过程发出来。

把泵的进出水管口径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泵的进出水管口径告知

进口与管道的管径一样,出口规格小一档。

楼主:
我做的计算过程如下图片所示:

网友A:
即使流量从200变成180,流速也算错了啊。单位也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流量从200变成180,流速也算错了啊。单位也错了。

流量单位换算错了,180L/s=648立方米每小时

v=4*648/(0.4^2*3.14*3600)=1.43m/s

我重新计算再贴出来。谢谢指正!

网友A:
是变频控制还是软启动或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变频控制还是软启动或其它?

泵软启动,没有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