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油缸在向上提升后 会有一段明显的下滑 哪位大佬知道说明原因

楼主(2022-10-09):
提升油缸在向上提升后 会有一段明显的下滑 哪位大佬知道说明原因

网友:
中间的液控单向阀背压大,关上慢了

网友(点评):
也可能里面空气没排净

网友(点评):
液控单向阀的背压大,是怎么回事,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回油路有背压,液压锁,换向阀挨个检查。

网友(点评):
34.2是什么 止回阀吗?这个没看懂,又像先导式的 起啥作用呀?

网友:
有可能是双单向节流阀和双液控单向阀位置装反了。

网友A:
34.2是什么 止回阀吗?这个没看懂,又像先导式的 起啥作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2是什么 止回阀吗?这个没看懂,又像先导式的 起啥作用呀?

液控单向阀,也叫液压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