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技术材料的区别

楼主(2022-10-09):
尼龙 聚乙烯和POM的使用场合和区别,请有经验的朋友详细介绍如何区分

网友:
把你想要的材料的特性指标列出来,然后依次找出这三种材料对应的具体性能,择优选择即可。

网友:
浅谈  说的不好勿喷:
尼龙--吸水  精密零件 特别内孔小而深的   加工需要喷水做得  就不要考虑尼龙了   尺寸变化让人怀疑人生
聚乙烯pe  一般我们用的袋子就是这材料 ,工业用 可以选upe 多一个u 性能就大不一样了  分子量越高越耐磨  我们一直用920万分子量upe做密封圈
pom 硬度高于以上2种 做结构件 支撑环 等用途

网友:
标题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