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部件图问题

楼主(2022-10-09):
在部件中,零件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找不到了了,双击中键变得非常小,找不到怎么办,有什么方法能让它变得离得近点吗

网友:
全选,还看不到吗?那就当心了。

网友:
可以显示面基准,这样就知道跑丢的零件去哪了。

网友:
试试下图中“移动”。

网友(2022-12-28):
除非是设计问题,那么就是欠约束导致的。
1)先在右边的导航还是啥玩意儿的地方,找到缩放类按钮(大巴掌下面?)进去,然后选择好“缩放选定实体”。
2)左边的浏览器里,从下往上挨个儿点,再去按上面准备好的“缩放选定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