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缓冲储罐最小容积的计算

楼主(2022-10-09):
有一台喷砂机,需要压缩空气为气源,耗气量为6-9m3/min,进气管路口径为DN50(60.3mm),压缩空气压力≥0.4MPa,还有一台空压机,为喷砂机供气,流量为10m3/min。
如果空压机直接连接喷砂机,空气流量不够,喷砂机无法正常运行,需要在空压机和喷砂机中间设置一台缓冲罐,先把一定量的气体存储在罐内,然后有了这个缓冲,罐内的气体再进入喷砂机,喷砂机的空气流量就足够了,但是这个缓冲罐的最小容积不知道怎么计算,请高人指点一下。
提供的数据比较少,如果还需要其他参数,麻烦指出,非常感谢!

网友:
能不能在管线旁路装个蓄能器,这个要多大可以咨询厂家

网友A:
这时候需要用到小学体育老师谆谆教导的水池放水问题的解法了,设定气罐容积的10%~20%左右作为缓冲容量,根据一次工作的事件推算整个缓冲罐的容积。
作为一个从小接受体育老师教导的高才生反正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需要用到小学体育老师谆谆教导的水池放水问题的解法了,设定气罐容积的10%~20%左右作为缓冲容量,根 ...

当年没有好好听体育老师讲课啊,都是跑出去上体育课,所以,遇到这类问题就蒙了。

网友:
有几个疑问:
1、喷砂机耗气量6-9m3/min是空气压缩状态的耗气量还是常压状态下的耗气量。
2、如果喷砂机耗气量是指常压状态下的耗气量6-9m3/min,空压机流量10m3/min按理说是满足使用条件的,可以不需要缓冲罐。
3、如果是你说的气不够用,那么喷砂机的每次连续工作的时间是多少。
4、空压机额定压力是多少。

网友:
查找资料,一般空压机流量(m³/min)1/3~1/2是储罐的容积m³,比如空压机流量10m³/min,一般选择4m³左右的储气罐

网友(2022-11-16):
这个是储气罐,压缩空气使用流量较大的设备,建议采用加装储气罐的办法,否则流量机油可能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