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拆就拆(10)交学费了

楼主(2022-10-09):
    带制动器变频电机,上电后一会儿电机明显抖动,原来是变频器输出端不能作为制动器电源使用,导致制动器制动造成电机堵转。
    1.变频器输出端不能作为接触器、制动器等的电源使用。
    2.不要轻易用普通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

网友:
所以没用过的东西还是要查清楚了再买。对没用过的不能用经验思维,经验可能是错误的。
话说现在搞机械的都懂点电,各种电机怎么用都要懂,可以不懂控制但必须懂原理。要不然就等着被有些不靠谱的电气工程师忽悠吧。
特别是现在基本都是机械工程师在兼职项目负责人,你要不懂,怎么给客户讲方案啊,客户问你为什么精度这么高的设备只用了伺服电机没加光栅,为什么用步进电机而不用伺服电机,为什么不在末端加旋转变压器,为什么用霍尔开关不用电感接近开关,就这么简单的几个问题就能把人问晕了。

网友A:
蚂蚁大侠又开始不务正业了,哎,现在机械不香吗? 搞得十多年的机械工程师叶开口电闭口电的
  机械人扎根机械,切莫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网友(点评):
拆着玩呗

网友:
變頻器有制動器電源,
變頻帶制動電機和普通帶制動電機的
剎車電源不一樣,不能用變頻輸出三相電給剎車,變頻器會報警。。

网友:
我们也吃过这个亏,分离不彻底。

网友:
拆它干嘛,刹车加个接触器啊

网友(点评):
要加电源,改电路,嫌麻烦

网友:
常见的是变频电机风扇电源不能接在变频器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蚂蚁大侠又开始不务正业了,哎,现在机械不香吗? 搞得十多年的机械工程师叶开口电闭口电的
  机械人扎根机 ...

现在纯机械的不好混了,啥都得懂点,不是自己要求是企业要求。

网友:
这是大坑,变频器和变频电源很多时候被搞混,常被认为是同一东西两种叫法。区别也很简单,就看个头,一个是仪器,一个是设备。5kW变频电源也有床头柜大小。

网友:
楼主总结的好,很清晰细致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大神就是从一线摸索出来的

网友:
不愧是大师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