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车床上使用中心架后在工件表面留下划痕

楼主(2022-10-10):
     我们现在加工一种汽车配件,表面光洁度Ra0.8,可是为了加工小端内孔止口,总要使用中心架。使用后,中心架接触工件外圆的地方总要留下划痕,影响光洁度外观。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划痕?

网友:
垫铜皮可以不

网友:
看不到你的零件样子,按说中心架三个固定点是油脂浮动定位,不会影响实际表面质量。如果不能接收,可否更改工艺顺序,比如中心架固定位置就工艺圆,加工完止口后,再加工一下。

网友:
用工艺油~~~~~~···.

网友:
中心架支点换成硬塑料

网友:
中心架支撑处垫牛皮,牛皮上浇油。

网友:
轴承试过没。

楼主:
你好,轴承试过,但是表面还是不太满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轴承试过,但是表面还是不太满意

不知道你精度要求是多少,
可以在零件上套一个轴套,轴套与轴固定,
中心架与轴套接触,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精度要求是多少,
可以在零件上套一个轴套,轴套与轴固定,
中心架与轴套接触,支撑。

这个办法挺好,就是轴套和工件不太好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