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式压缩机28个知识问答,看看你不知道的有几个

楼主(2022-10-10):
1、离心式压缩机润滑油系统由哪些部分组成?

润滑油系统由润滑油站、高位油箱、中间连接管线以及控制阀门和检测仪表所组成。

润滑油站由油箱、油泵、油冷却器、滤油器、压力调节阀、各种检测仪表以及油管路和阀门组成。

2、高位油箱的作用是什么?

高位油箱是机组安全保护措施之一,机组正常运行时,润滑油从底部进入,而从顶部排出直接回油箱,一旦发生停电停机事故,辅助油泵油不能及时启动供油,则高位油箱的润滑油将沿进油管线流经各个润滑点后回油箱,确保机组的惰走过程对润滑油的需要。

3、离心式压缩机的特点有哪些?

离心式压缩机是透平式压缩机的一种,具有处理气量大、体积小、结构简单,运转平稳,维修方便以及气体不受油污染,可采用的驱动形式较多等特点。

4、离心式压缩机的工作原理?

一般来说,提高气体压力的主要目标就是增加单位容积内气体分子的数量,也就是缩短气体分子与分子之间的距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采用气体动力学的方法,即利用机械的作功元件(高速回转的叶轮)。

对气体作功,使气体在离心式的作用下压力得到提高,同时动能也大为增加,随后在扩压流道内这部分动能又转变为静压能,而使气体压力进一步提高,这就是离心式压缩机的工作原理。

5、离心式压缩机常见的原动机有哪些?

离心式压缩机常见的原动机有:电动机、汽轮机、燃汽轮机等。

6、离心式压缩机的辅机设备有哪些?

离心式压缩机主机的运行是以辅机设备的正常运行为前提的,辅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润滑油系统。
(2)冷却系统。
(3)凝结水系统。
(4)电气仪表系统即控制系统。
(5)干气密封系统。

7、离心式压缩机按结构特点分哪几种类型?

离心式压缩机按结构特点可分为:水平剖分式、垂直剖分式、等温压缩式、组合式等类型。

8、转子由哪些部分组成?

转子包括主轴、叶轮、轴套、轴螺母、隔套、平衡盘和推力盘。

9、什么是离心式压缩机的喘振?

离心式压缩机在生产运行过程中,有时会突然产生强烈的振动,气体介质的流量和压力也出现大幅度脉动,并伴有周期性沉闷的“呼叫”声,以及气流波动在管网中引起“呼哧”“呼哧”的强噪声,这种现象称为离心式压缩机的喘振工况。

压缩机不能在喘振工况下长时间运行,一旦压缩机进入喘振工况,操作人员应立即采取调节措施,降低出口压力,或增加进口,或出口流量,使压缩机快速脱离喘振区,实现压缩机的稳定运行。

10、喘振现象的特征是什么?

离心式压缩机运行一旦出现喘振现象,则机组和管网的运行具有以下特征:

(1)气体介质的出口压力和入口流量大幅度变化,有时还可能产生气体倒流现象。气体介质由压缩机排出转为流向入口,这是危险的工况。

(2)管网有周期性振动,振幅大,频率低,并伴有周期性的“吼叫”声。

(3)压缩机机体振动强烈,机壳,轴承均有强烈的振动,并发出强烈的周期性的气流声,由于振动强烈,轴承润滑条件会遭到破坏,轴瓦会烧坏,甚至轴被扭断,转子与定子会产生摩擦,碰撞,密封元件将遭到严重破坏。

11、如何进行防喘振调节?

喘振的危害极大,但至今无法从设计上予以消除,只能在运转中设法避免机组运行进入喘振工况,防喘振的原理就是针对引起喘振的原因,在喘振将要发生时,立即设法把压缩机的流量增大,使机组运行脱离喘振区。防喘振的方法具体有三种:

(1)部分气体放空法。
(2)部分气体回流法。
(3)改变压缩机运行转速法。

12、压缩机入口带液的原因是什么?

(1)前系统输送的工艺气体温度高,气体未完全被冷凝,气体输送管道过长,经过管道冷凝后气体中含有液体。

(2)工艺系统温度高,气体介质中沸点较低的组分被冷凝成液体。

(3)分离器液位过高,产生气液夹带。

13、压缩机运行低于喘振极限的原因?

(1)出口背压太高。
(2)进口管线阀门被节流。
(3)出口管线阀门被节流。
(4)防喘振阀门有缺陷或者调节不正确。

14、离心式压缩机的工况调节方法有哪些?

由于生产上工艺参数不可避免地会有变化,所以经常需要对压缩机进行手动或自动调节,使压缩机能适应生产要求在变工况下操作,以保持生产系统的稳定。

离心式压缩机的调节一般有两种:一是等压调节,即在背压不变的前提下调节流量;另一种是等流量调节,即在保证流量不变的情况下调节压缩机的排气压力,具体说有以下五种调节方式:

(1) 出口流量调节。
(2) 进口流量调节。
(3) 改变转速调节。
(4) 转动进口导叶调节。
(5) 部分放空或回流调节。

15、等压力调节、等流量调节和比例调节的含义是什么?

(1)等压力调节是指保持压缩机的排气压力不变,只改变气体流量的调节。

(2)等流量调节是指保持压缩机输送气体介质的流量不变,只是改变排出压力的调节。

(3)比例调节是指保持压力比不变(如防喘振调节),或保持两种气体介质的容积流量百分比不变的调节。

16、什么是管网?它的组成要素是什么?

管网是离心式压缩机实现气体介质输送任务的管道系统,位于压缩机入口之前的称为吸入管道,位于压缩机出口之后的称为排出管道,吸入和排出管道之和为一完整的管道系统通常称为管网。
管网一般均由管线、管件、阀门和设备等4要素组成。

17、轴向力的危害是什么?

高速运行的转子。始终作用着由高压端指向低压端的轴向力。转子在轴向力的作用下,将沿轴向力的方向产生轴向位移,转子的轴向位移,将使轴颈与轴瓦间产生相对的滑动。

因此,有可能将轴颈或轴瓦拉伤,更严重的是,由于转子位移,将导致转子元件与定子元件产生摩擦、碰撞乃至机械损坏,由于转子的轴向力,有导致机件摩擦、磨损、碰撞乃至破坏机器的危害,所以,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平衡,以提高机组的运行可靠性。

18、轴向力有哪些平衡方法?

轴向力的平衡是多级离心式压缩机设计时需要终点考虑的奇数问题,目前,一般多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1) 叶轮对置排列(叶轮高压侧与低压侧背靠背排列)

单级叶轮产生的轴向力,其方向指向叶轮入口,即由高压侧指向低压侧,如果多级叶轮按顺序方法排列,则转子总的轴向力为各级叶轮轴向力之和,显然这样排列会使转子轴向力很大。

如果多级叶轮采用对置排列,则入口相反的叶轮,产生一个方向相反的轴向力,可以相互得到平衡,因此对置排列是多级离心式压缩机最常用的轴向力平衡方法。

(2) 设置平衡盘

平衡盘是多级离心式压缩机常用的轴向力平衡装置,平衡盘一般多装于高压侧,外缘与汽缸间设有迷宫密封,从而使高压侧与压缩机入口连接的低压侧保持一定的压差,该压差产生的轴向力,其方向与叶轮产生的轴向力相反,因此平衡因叶轮产生的轴向力。

19、转子轴向力平衡的目的是什么?

转子平衡的目的, 主要是减少轴向推力, 减轻止推轴承的负荷, 一般情况下轴向力的70℅是通过平衡盘消除,剩余的30℅是有止推轴承负担,生产实践证明,保留一定的轴向力,是提高转子平稳运行的有效措施。

20、推力瓦温度升高的原因是什么?

(1)结构设计不合理,推力瓦承载面积小,单位面积承受负荷超标。

(2)级间密封失效,使后一级叶轮出口气体泄漏至前一级,增加叶轮两侧的压差,形成了较大的推力。

(3)平衡管堵,平衡盘副压腔压力无法卸掉,平衡盘作用不能正常发挥。

(4)平衡盘密封失效,工作腔压力不能保持正常,平衡能力下降,并下降部分载荷传至推力瓦造成推力瓦超负荷运行。

(5)推力轴承进油节流孔径小,冷却油流量不足,摩擦产生的热量无法全部带出。

(6)润滑油中带水或含其他杂质,推力瓦不能形成完整的液体润滑。

(7)轴承进油温度过高,推力瓦工作环境不良。

21、如何处理推力瓦温度过高?

(1)校核推力瓦受压压强,适当扩大推力瓦承载面积,使推力承受载荷在标准范围内。

(2)解体检查级间密封,更换损坏的级间密封零件。

(3)检查平衡管,消除堵塞物,使平衡盘副压腔的压力能及时卸掉,保证平衡盘平衡能力的发挥。

(4)更换平衡盘密封条,提高平衡盘的密封性能,保持平衡盘工作腔的压力,使轴向推力得到合理的平衡。

(5)扩大轴承进油节孔的孔径,增加润滑油量,使摩擦产生的热量能及时带出。

(6)更换新的合格润滑油,保持润滑油的润滑性能。

(7)开大有冷却器进回水阀,增大冷却水量,降低供油温度。
22、如何处理压缩机入口带液?

(1)联系前系统,调整工艺操作。
(2)本系统适当提高分离器排液次数。
(3)降低分离器液位高度,防止气液夹带。

23、汽轮机带动压缩机机组性能下降的原因有哪些?

(1)压缩机级间密封严重损坏,密封性能降低,气体介质内部回流增加。

(2)叶轮磨损严重,转子功能下降,气体介质得不到足够的动能。

(3)汽轮机蒸汽过滤网堵塞,蒸汽流通受阻,流量小,压差大,影响汽轮机的输出功率,降低了机组性能。

(4)真空度低于指标要求,汽轮机排气受阻。

(5)蒸汽温度、压力参数低于操作指标,蒸汽内能低,不能满足机组生产运行要求。

(6)发生喘振工况。
24、离心式压缩机有哪些主要性能参数?

离心式压缩机的主要性能参数有:流量、出口压力或压缩比、功率、效率、转速等。设备的主要性能参数是表征设备结构特点、工作容量、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数据,是用户选购设备、制定规划的重要指导性材料。

25、效率的含义是什么?

效率是表征离心式压缩机传给气体能量的利用程度,利用程度越高,压缩机的效率就越高。由于气体压缩有多变压缩、绝热压缩和等温压缩3种过程,因此,压缩机的效率也分为多变效率、绝热效率和等温效率。

26、压缩比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所说的压缩比就是指压缩机排出气体压力与进气压力之比,所以有时也称压力比或压比。

27、密封的作用?

离心式压缩机要想获得良好的运行效果,必须在转子与定子之间保留一定的间隙,以避免其间的摩擦、磨损以及碰撞、损坏等事故的发生。

同时由于间隙的存在,自然会引起级间和轴端的泄漏现象,泄漏不仅降低了压缩机的工作效率,而且导致了环境污染,甚至发生爆炸事故。

因此泄漏现象是不能允许产生的。密封就是保留转子和定子之间有适当的间隙的情况下,避免压缩机级间泄漏和轴端泄漏的有效措施。

28、密封装置按结构特点分为哪几种?选用原则是什么?

根据压缩机的工作温度、压力和气体介质有无危害等条件,则密封采用不同的结构形式,并通称它为密封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