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焊接靠谱吗?

楼主(2022-10-10):
刚才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感觉这样焊接钻头柄同轴度比较好,就怕把车床搞废了

网友:
小进刀
摩擦焊

网友:
摩擦焊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楼主:
钻头与柄的焊接可能应该是闪光焊(两个接上不同极的电在焊接处短路)

网友:
抖音里有几个是真的?多加以辨别就是了,这种焊接强度不能保证,类似粘接不可靠

网友(点评):
难道拍这种抖音也可以带货?

网友(点评):
那流量是干啥用的?

网友:
摩擦焊有专用的床子,跟车床关键差别是对接保压功能;
用车床糊弄着一回两回勉强,夜路走多了总会遇见鬼。

网友:
这是旋转摩擦焊,
还有直线摩擦焊。。

网友:
普通车床转速不够,焊接没有摩擦焊机的牢固

网友:
方法倒是和生产一样的,就是感觉温度和压力不够

网友:
估计就是图个新鲜,也不知道能生产多少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