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个相机一起拍照检测尺寸问题

楼主(2022-10-10):
各位大佬们,小弟现在碰到一个难点,4个相机一起做产品尺寸检测。并且4个相机固定在同一根30铝型材上,相机高度1800。经软件跑了几次。发现3号相机在自己微动。导致测量不稳定!4个相机等距700毫米。

楼主:
相机架子采用铝型材

网友:
你说的微动,是怎么一个微动法?

网友:
不要告诉我铝型材是悬臂的

网友:
好歹上个图纸啊!

网友:
这好办啊,解决掉微动的那个。

网友:
上图看看,定点拍照好解决的

网友:
找微动的原因啊,是型材造成的?

网友:
3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