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有键槽的轴与配合套孔的公差配合

楼主(2022-10-11):
求带有键槽的轴与配合套孔的公差配合,用过度配合还是间隙配合合适?间隙配合轴与孔的公差留多少合适?

网友:
查手册,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精度要求高不高,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网友:
首先,键条是标准件,然后,不管是轴还是孔,按需求,高速、精密件,键槽公差是负的,一般而言,键槽做负。

网友:
作为一个装配工或者维修工,肯定希望是间隙配合,起码省点力气

网友:
1个丝的间隙足够了。。。。。。。。。。。
问个球,直接干就完了。老是问没意思,干就完了。1个丝很多工厂都保证不了的。

网友:
轴有没有键槽不是重点,重点是轴孔配合,键槽没有影响;
轴孔配合的话,分基轴制和基孔制,优先基孔制;
图一是基孔制常用配合图二是基轴制常用配合
图三是特征及应用场合
图片来源,机械手册,仅供参考

图一基孔制

图一基孔制

图二基轴制

图二基轴制

图三

图三

网友:
这是很基础的东西了,翻翻手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