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话费:常年20℃-280℃温度循环的铁板密封的问题

楼主(2022-10-11):
如图,铁板里导热油循环在20-280°里面循环,比如说开机20°,使用280°,关机一晚上又回到20°。
原本呢,我们是用电焊焊接,也没什么问题,现在客户想要用堵头来实现,内部我们打深孔串联以及阻断。
钢板基体是Q235.Q355,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用什么材质?不锈钢还是碳钢?不锈钢的话我记得不锈钢的变形程度高,就怕加热的时候孔的螺纹已经膨胀了可是不锈钢还没有就会导致生料带有间隙会漏油;碳钢的话长时间的温差会导致有水蒸气的产生最后导致生锈拧不下来;
第二个问题:假设客户每年清洗拧一下装一下,会不会对孔的丝攻产生影响,需要更换吗?

请有相关设计实操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讲出一下依据以及实际操作情况,最满意的我会给到100话费支持,支付宝付款也可以。

网友:
用金属压板密封,螺栓连接,中间垫紫铜密封垫,这样油只会和紫铜接触

网友:
参考发动机机油盖

网友(点评):
是油底壳堵头吧

网友:
频繁拆卸的必须焊法兰对锁

网友:
很多阀门上用的堵头,有金属的,有塑料的,带着密封圈,都是标准件

网友:
没搞过这个,你也没说压力是多少。。
压力低的话,常规加工都能满足。

网友:
做成台阶孔,堵头也做成台阶,要求堵头装好后留有腔室,在腔室内填充密封材料。比如直接用氟胶的胶圈让堵头压死,别问我为啥做台阶,也别问我直接上胶圈行不行,想要耐压就要从善如流。

网友:
用带锥度的铜螺丝即可

网友:
你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A:
用铜的管螺纹密封就可以,每次拆下来看一下,螺纹不好就换。假如你内部压力不超过15MPa热变形280度根本不需要考虑,其实用不锈钢堵头也可以,你的封堵位置很大,底孔打深一点,检修有异常回个牙就可以了。

网友:
用铜垫或者铝垫之类的硬密封,生料带也被称为聚四氟乙烯带,主要由聚四氟乙烯生料加工而成,因此称为生料带。 聚四氟乙烯可以在+250℃至-180℃的温度下长期保持稳定。所以这种情况直接用螺纹密封并不可靠
材料用普通碳钢就可以(一般液压的材料也就是碳钢),除非经常会浸水才需要考虑用不锈钢

网友:
石棉橡胶板-40到+300

石棉橡胶板

石棉橡胶板

网友B:
有悬赏都积极了,说个项目的小工装。和你这个密封也差不多类似。希望采纳,

是压力管道的承压试验,水压,压力需要7.8MPa, 加温到240度,

是一个两端法兰的管段,两侧用Q235厚钢板封堵,中间用的石墨缠绕垫片密封,用40MPa液压油泵打压,液压泵的油管子接头和Q235钢板就是锥螺纹密封,锥螺纹RC1/2转接头,在Q235厚板上加工对应的螺纹孔,密封锥螺纹RC1/2,也可以RC3/4,RC1
200度不算高温,用碳钢的RC锥螺纹堵头可以直接密封,压力几十Mpa都可以。
锥螺纹孔可以用丝锥直接加工出来

第二个方案是用紫铜垫(无氧铜,退火,有标准件)+公制的螺纹堵头,这个需要板子平面度有要求,铣平差不多也能实现。

碳钢件和不锈钢最好不要长时间接触使用,短时间不锈钢的堵头也可以,长时间建议碳钢的堵头,便宜强度还高,不会有化学反应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点评):
现在试验了一百个洞,但是还没有高温下测试

网友:
钢的膨胀不是都差不多吗?12个单位左右(百万分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悬赏都积极了,说个项目的小工装。和你这个密封也差不多类似。希望采纳,

是压力管道的承压试验,水压 ...

不用不锈钢是因为常用的304316很软么?

网友:
普通压力,做个台阶,用耐热组合垫不会漏了。

网友:
金属O型圈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铜的管螺纹密封就可以,每次拆下来看一下,螺纹不好就换。假如你内部压力不超过15MPa热变形280度根本不需 ...

为什么内部压力15mpa不用考虑热变形?热变形和内压又没有关系?还是你的意思是要考虑内压引起的变形。两个变形叠加起来麻烦?

网友:
石棉板,石棉绳+沟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内部压力15mpa不用考虑热变形?热变形和内压又没有关系?还是你的意思是要考虑内压引起的变形。两 ...

首先对于油道280度以内的温度热变形可以不考虑,楼主的是铁板而且这么厚。说15MPa主要考虑安全,主要是个人对液压高压的定义,这种板腔压力一般不考虑变形,但楼主使用温度高,长期降温升温,压力再大时,碰到极端情况板内有裂纹时,长期热胀冷缩可能会发生安全事故。(没有见过,听老师傅说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对于油道280度以内的温度热变形可以不考虑,楼主的是铁板而且这么厚。说15MPa主要考虑安全,主要是个 ...

边界条件没给,所以讨论就是空谈,但是你的逻辑和基本功太差,很多话全是经验,而这个CASE你又没有经验。一般来说,这种CASE强度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各种密封有时候挺难的,尤其是压力波动很大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边界条件没给,所以讨论就是空谈,但是你的逻辑和基本功太差,很多话全是经验,而这个CASE你又没有经验。 ...

从楼主问题出发,楼主是担心热变形,主要是担心1.泄露;2.堵头易损件更换维护。
本人从事的就是液压行业,这种深孔板经常做,确实是安经验给的答案,但这个计算也很简单压强和面积,再加上特定材料受力和热膨胀系数去分析:
1.热的传导,280度在压力很低时(按照正常液压低压是5Mpa以内)不需要担心,一般螺纹加一个普通耐高温密封圈就可以了:但考虑压力可能是高压或者超高压(高压限定为30Mpa,超高压一般为工程机械使用,涉及很少,就不瞎说了),所以我推荐了管螺纹密封,材质推荐铜是因为铜质软,可以嵌入螺纹形成过盈密封,且后期滑牙易取出。
2.使用了铜堵头就不需要担心螺纹损坏,更换堵头即可。螺纹真坏了,楼主也退休了。

为什么给15Mpa,本人行业的圈子默认超过15Mpa,液压油就具备危险性,师傅这么教的,自己也体验过,打在身上很疼。

机械本身就有很多细分行业,大家都是从自身认知讨论,行业和经历不同,回复有错的大家笑笑就可以,不要怼人好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问题出发,楼主是担心热变形,主要是担心1.泄露;2.堵头易损件更换维护。
本人从事的就是液压行业 ...

嗯。。对不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对不起。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其实我不是怼你,是指出你的问题。当然,你的经验很有用,而我的话 ...

生锈就是材质和表处工艺问题了,2500bar做的柴油共轨吧,国产?还是博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生锈就是材质和表处工艺问题了,2500bar做的柴油共轨吧,国产?还是博世?

材料各家都是一个型号,而且应该不是国产材料(不确认).轨简单一些,这种ABC的错误大家不会犯的,关键的区域(例如拐弯的地方)的工艺确实不同的加工手法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材料各家都是一个型号,而且应该不是国产材料(不确认).轨简单一些,这种ABC的错误大家不会犯的,关键的区 ...

标准产品的系统问题,需要了解情况再发表意见了,更需要大量实验积累,还真接触不到,也没有时间去琢磨。我们全是非标,基本不会触碰到精简设计的天花板,觉得不行,加大设计系数就可以了,非标行业大多都是经验主义和借鉴主义。

网友:
金属缠绕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