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 两块亚克力板连接方式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2-10-11):
亚克力板好像弄不了螺纹   螺纹一锁就裂开   我又想要它的透明性

我的工装  他本身又是一个吸盘  客户想要这玩意透明或者半透明  我想把他做成亚克力  可是既然是吸盘  肯定不能只靠胶水粘

网友:
用胶粘,或者把你图纸放上来,大家看着更直观,可能有好的建议

网友:
放图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胶粘,熔螺母

网友:
环氧树脂你值得拥有。

网友:
不想粘的话,可以做一个铁的夹着锁

网友:
螺丝加个特氟龙垫片

网友A:
按我的理解,你的蓝色和白色这两个都是亚克力,那么这两个板可用焊接或者熔接的方式,你白色板有管接头,这个可以装牙套,但是,你还有一个气动滑环装在白色板上,这就不行了,那么大的牙具,得用多厚的板才能锁固的牢,而且,你还想要它的透明,那就没办法了,无解。

网友:
透明PC呢?

网友:
要透明或半透明不一定非要PMMA;尼龙,POM,PC等都有。
另外如果面积有点大最好不要两种料,热伸系数不一样,会变形。

网友B:
只要透明性,PC完全可以替代亚克力,只低2%肉眼分辨不出来,耐温耐热耐冲击不脆,打眼钻孔没事随便搞,进口的10年不发黄

网友:
可以把螺纹做成另一件上,PMMA上只是过孔不就OK了么

网友:
实在想不到其他办法的话,可以用UV胶,品牌可以选择  乐泰  汤臣,我们公司粘亚克力就是用的这两家的胶水,粘接强度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透明性,PC完全可以替代亚克力,只低2%肉眼分辨不出来,耐温耐热耐冲击不脆,打眼钻孔没事随便搞,进口 ...

透明PC板   我要铣一个凹面  铣完之后会不会整个面花了   变成那种白色不透明了  这种透明PC板能不能抛光打磨

网友(点评):
你不是两块亚克力打孔连接吗,什么透明材料打磨加工也搞毛了,搞花了

网友:
两层板间粘一圈3M胶带,解决密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透明性,PC完全可以替代亚克力,只低2%肉眼分辨不出来,耐温耐热耐冲击不脆,打眼钻孔没事随便搞,进口 ...

您看我发的图片啊   那块蓝色的板是透明板   上面铣了一个平面   而且我这个工装本身是一个吸盘   两块板之间要铣一个腔体出来  我的意思是PC或者亚克力的那种透明板   铣完之后会不会不透明了  整块板直接变成白色了

网友(点评):
局部不透明

网友:
板子外圈加个框框把两块板框住然后把框框锁紧
或者两块板一端用螺钉另外一段用螺母,加垫片锁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透明PC板   我要铣一个凹面  铣完之后会不会整个面花了   变成那种白色不透明了  这种透明PC板能不能抛光 ...

你给大家分别看看上下两板的结构,合在一起看不到细节。

至于凹面型腔,直接上3张板+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你的蓝色和白色这两个都是亚克力,那么这两个板可用焊接或者熔接的方式,你白色板有管接头,这 ...

对,重点是气滑环如何锁固。lz的气滑环什么规格?打算如何固定

网友:
热熔铜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