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折弯的问题

楼主(2022-10-11):
公司钣金件都是出图发外加工,所以不知道供应商是怎么加工的,现在问一个可能是很白痴的问题,折弯时压刀和折弯刀要全部覆盖折弯线吗?就算可以将刀拼在一起也不可能刚好每次与用户的折弯尺寸完全一样啊。看了很多折弯机的运行视频好像每次刀的宽度都与工件折弯线一样长,社区那位大侠解释一下,先谢谢回复,比如下面这个工件供应商就是一个整板给我折出来了(接缝我们自己焊接)

网友:
有很多刀可以调整,可以有小空档~~~~~~···.

网友:
也不一定全部覆盖,主要是零件精度要求 。
最好和钣金厂沟通一下。。

网友:
一般折弯刀都是有很多小段组成的,最小的一般10mm,然后有15mm,20mm,40mm,50mm,100mm。。。。。这样可以组成很多尺寸,也不是说一定要完全覆盖,可以超出也可以稍微短一点。

网友:
圆形散热孔略沉闷了,改槽孔,可以省点费用

网友:
刀具不全覆盖的话剩余部分是靠材料的拉力带动的,成型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看加工的精度要求了!像你的图片,如果要求全覆盖的话刀具得单独准备了,因为工件一直在变,微量的覆盖不到是允许的!

网友(2023-01-12):
拼刀制作,再者说装刀的时候可以留缝 10-15-20 40 50 100 250 400 可以拼很多尺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