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小针头加工

楼主(2022-10-11):
一共有两款,材料就是普通的碳素钢,光洁度要求很高Ra 0.1
精度尺寸都在图纸上有标注,大神们有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这个真的超出我的认知了,这么小,2微米公差,还Ra0.1,这个要是按照一般机加工的说工料对半,那内裤都赔完了。

网友:
这种已经是微孔加工了,飞秒激光

网友:
这个找百达翡丽做,应该很简单。

网友:
我只想知道,用在什么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超出我的认知了,这么小,2微米公差,还Ra0.1,这个要是按照一般机加工的说工料对半,那内裤都赔完 ...

我们做出来过,那个图片就是放大500倍上看的,但是就是效率太低

网友:
德玛吉有专门做这方面的设备,可以咨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