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管选择

楼主(2022-10-11):
各位大师,单位有破碎机需要润滑脂润滑,采购润滑油管时,需要采购该破碎机的原厂油管,我个人时不太同意的,既麻烦又贵,我现场观察,此次采购的润滑油管是油杯(俗称油嘴)后的油管,到轴承处的的连接是快速接头,直径是6的软管。查找机械手册。

看到干油集中润滑中油泵到分配及用无缝钢管,分配器到润滑点采用铜管。工作压力都是10MPa左右。但我目前使用不是集中润滑,只是使用油枪通过油嘴润滑。个人认为润滑油通过油嘴的压力比较大(估计在6MPa)。但油嘴后的压力应该在0.6-0.7MPa.(以上两个压力无法检测,是我个人预估的,不一定对)这个时候,油嘴后的润滑脂油管可以使用相应尺寸的气管润滑。

当然需要一定的硬度(因为太软的话,管子容易剐蹭其他部件。容易弯曲)。

现在我想有几种选择,1:铁氟龙管道,2:聚酰胺气管。。我想问一下,到底选择什么管好,现场脏了吧唧的也看不出来,厂家为了卖货也不告诉,老外就凭这个赚钱,好气呀,大家有办法吗

楼主:
铜管不适合,各位大师呀

网友:
你好,使用集中润滑可以自动控制加油频率。如手动加油用加油枪用软管连接油嘴加油。软管可以选用JB/T8727-2004软管总成6.3-1S-长度(两端接头要求)

网友:
晕油在一个连通的管子里面压力是一样的,6Mpa气管早爆了,
你的黄油枪多大压力的?压力小了能打动?
建议还是原先用什么就用什么,铜管或编织布黄油管,不用原厂的可以买国产的替代

网友:
我用的是这种,安装方便,买着也方便,国内做集中润滑的都有你随便买就是了,自己如果不是用泵的,我也用过φ6的尼龙管,也问题不大的!

网友:
耐油的就得了

网友:
普通的气管不行,会爆的。有润滑脂专用的高压软管。

网友(2022-12-12):
可以选择专用的国产高压油管,或者选择进口高压油管,可咨询:壹捌玖贰肆捌柒贰柒陆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