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做的仿真,结果不会看,求指教。

楼主(2022-10-11):
疑问1:应力结果中是不是最大应力没超过屈服力就不会有应变?
疑问2:软件变形结果这块显示的不是实际应变大小是应力值大小吗?

网友:
点位移显示变形量

网友:
有动画图解

网友A:
分析结果有应力值的也有变形值的,想看哪种结果自己调出来就行,变形值的话是有倍率的可以手动调整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结果有应力值的也有变形值的,想看哪种结果自己调出来就行,变形值的话是有倍率的可以手动调整倍率。

这是位移的结果,值很小是不是可以认为没有变形

网友B:
感觉约束位置没弄好,1吨的重量,蓝色板子都没点变形

楼主:
约束搞错了,这是修正过的。最大应力超过了屈服力,最大变形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约束位置没弄好,1吨的重量,蓝色板子都没点变形

确实约束出错了,多选了个底面,在下面给改了

网友:
平板受力部位局部加厚,或者背面焊接加强筋
如果表面没有安装其他部件的话,可以做折弯结构,增强刚性
平板是最容易受弯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位移的结果,值很小是不是可以认为没有变形

变形量只要在你的接受范围就行。

网友:
数据调成浮点数据看着直观些,科学计数真的看着别扭

网友(点评):
浮点的话,还要数位数,更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