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2-10-11):
让脚轮与机架上的孔配合,先选脚轮就会出现不能选择机架上的孔(还没有选择配合方式),但可以选择机架上的平面;先选择机架上的孔就出现照片上的文字,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换个方式配合。

楼主:
好像是因为这组4个孔是阵列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脚轮是中性格式转换过去的,它的面,啊,不是个“好"的面

装第一个脚轮没问题,现在机架上这四个孔是第一个阵列过来的就出问题了

网友:
你装第一个没问题,剩余的直接阵列就好,SW有很多反人类操作,没必要较真儿

网友(点评):
你代表人类吗,pro/e的反人类操作更多,但乖孙子个个叫好,仿佛反人类操作才能体现专业性呢,本质上是你反设计流程,却怪到软件上

网友:
啊这,我是先配合脚轮和机架,再打孔。。

网友(点评):
这种操作常出问题,看来你比较熟练,下次另发个贴来与你讨论

网友:
分别点击孔看看是不是完整的圆形?有些stp导入没有设置好,孔分开两半的,导入设置里把分割周期面去掉勾选就好了

网友(点评):
虽然与这个问题无关,但解决了另一个想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脚轮是中性格式转换过去的,它的面,啊,不是个“好"的面

是个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