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铝件攻丝 螺纹翻毛刺的问题

楼主(2022-10-11):
3mm铝板 M3的螺纹孔 用攻丝机攻完牙以后 下面都是毛刺 是不是用挤牙丝锥会好一点 要配合什么攻牙油吗 一般有螺纹孔的用6061的料可以吗

网友:
攻完再倒角呀

网友:
或者先倒角再巩丝,巩好后再修毛剌,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吧?

网友:
6061 可以,正常攻就可以了,毛刺问题加倒角解决。

网友:
倒角要小,不然板薄了

网友:
攻牙要先倒角,后倒角的话,倒角会不圆,不同心。
攻牙的时候加油,用新丝攻对比一下。

网友:
厚铅板上的螺纹孔,特别要经常拆卸的蜾孔,建议增加螺纹套

网友:
3MM的板攻丝M3,一共没几圈,而且铝本来就软容易滑丝,不知道你们这个对外观有没有什么要求,不是很建议打孔攻丝。前面的几位说的两面倒角去毛刺没什么问题,就是更容易滑丝了。交易考虑其他紧固方式,如果非要用螺纹可以考虑嵌入螺母

网友:
有那种压铆式的螺套,网上找找。

网友:
用挤压丝锥吧。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用压铆螺母🔩吧~~~~~~···.